【5元现金红包】威纶MT505TV程序从触摸屏下载到电脑,反编译后,无法打开?

楼主(2022-05-30):
把威纶MT505TV程序从触摸屏下载到电脑,反编译后,无法打开,这是什么情况? 通过下载程序又能打开。。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重新安装一下,试一下效果。

网友A:
你可以新建一个别的工程文,编译下载,重新上传反编译一下。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就打官方电话,提供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A:
你先确认下载过程,是否成功,上传过程有没有错误提示?等等这些情况。如果不行你换一个其他项目文件对比一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软件版本不兼容,你装一个高版本试一下,一般高版本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