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怎么样?
世事如棋!

楼主(2022-05-31):
基恩士PLC怎么样?为什么很少人用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世事如棋!

网友:
个人感觉比三菱的强,比如kV5500的

网友A:
KV5500,KV7500的,感觉非常好用,当然,这是相比于其他的日系品牌

网友B:
有几个地方我用不习惯,

1是连续粘贴,不好用,

2是输入,三菱直接输入M0就行,三菱比如还有加LD

3编译的时候不会自动对齐到左边

4只能显示10列,多了要换行

5在W7的情况下,和百度云盘不兼容

6软件自动生成多个文件(压缩解压后也是一大堆,容易丢失文件),三菱GX2以上只有一个

7FB不能复制粘贴,只能一个个拖动出来使用

8在线编辑的时候不能修改软件的当前值,只能切换到监视器才可以

网友C:
基恩士除了价格贵,别的优点很多

网友D:
其实用习惯了都还好~我都是三菱的模板拉出来改挺快的~
西门子写程序的罗辑也是同一个方法~不过西门子轴数多用SCL写挺快的,在三菱基本也不用ST其他同事不会改,方便其他人维护也不想搞什么特别的。

如果是成本考量可以玩CODESYS现在很多国产的有支持CODESYS就一千多~能拖不少伺服,而且CODESYS还能仿真轴
又能做SCARA控制,6轴正解~这很多家都做不了

世事如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习惯了都还好~我都是三菱的模板拉出来改挺快的~西门子写程序的罗辑也是同一个方法~不过西门子轴数多用SCL写挺快的,在三菱基本也不用ST其他同事不会改,方便其他人维护也不想搞什么特别的。如果是成本...

谢谢大神分享心得!

世事如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恩士除了价格贵,别的优点很多

谢谢大神分享心得!

世事如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地方我用不习惯,1是连续粘贴,不好用,2是输入,三菱直接输入M0就行,三菱比如还有加LD3编译的时候不会自动对齐到左边4只能显示10列,多了要换行5在W7的情况下,和百度云盘不兼容6软件自动生成...

谢谢大神分享心得!

世事如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5500,KV7500的,感觉非常好用,当然,这是相比于其他的日系品牌...

谢谢大神分享心得!

网友E:
国产PLC崛起

网友F(2022-07-20):
深圳矩形科技有限公司的PLC不错,他家是做军工PLC起来的,目前做的宽温PLC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