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VS2系列PLC可以实现6轴控制吗???

楼主(2022-05-31):
如题,台达DVP-VS2系列PLC,自带4轴脉冲在加两个定位模块实现6轴控制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轴扩展卡,如果没有,可以换一种方式,走通信,比如总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轴扩展卡,如果没有,可以换一种方式,走通信,比如总线控制...



找手册了,SV2主机特殊模块最大可以扩展8个

网友B(2023-05-26):
应该可以,台达中低端的最大扩展八轴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