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设备开关量的反馈

楼主(2022-05-31):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一百多台设备运行状态的反馈!!

网友A:
100多点开关量输入(监控运行状态),搞一个中型PLC即可,多搞点输入扩展就能实现

网友B:
设备的信号采集,接入PLC,总线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协议相同的话走通信,不同的话搞个I/O采集模块

网友D:
不要求实时显示,用巡检方式也行,简单、可靠。

网友E:
实时要求性高,多台较靠近设备采集信号送入一台带以太网的PLC,然后采集主系统与多台带以太网的分布采集信号的PLC通过以太网组远程网络,这样相对成本较高,因为以太网电缆只能通信100米,如果信号刷新时间允许1S~5S的话,那个建议用带485的PLC或者干脆485远程模块采集信号:例如用汇川自带485的H3U(小型PLC,需要写485读写程序指令)甚至AM401(中型PLC但是性能与价格都比小型高端型号价格差不多,但是AM401自带轮询采集,不需要编程只需要填入通信数据即可,同时AM401自带以太网型E-CAT总线,小型PLC是不带总线的,不过H3U支持CAN总线),

网友F:
使用总线来做,兼容多种通讯协议,可采集不同种类的PLC;

如果只是干节点类的,建议使用485远程模块比较划算些!

网友G:
一:实施要求高的需要用硬点(I/O卡件通道)进行控制采集;
二:实时要求不高,设备支持通讯可以进行轮训读取(不太支持,轮询数量太多延时性太长);

网友H(2022-07-01):
看各个PLC的通讯方式,直接搞个上位机监控软件,没通讯的,就通过各个PLC的IO输出状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