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22-05-31):
acs510远传压力表 恒压供水  1拖一

直接给管道打水   4个压力停机   到达压力值休眠。(技术大牛难度的话让压力到达目标压力后10s进入休眠) 低于压力值10% 自动启动

楼主:
技术够牛的话  附加括号的要求

楼主:
系统上如下

楼主:
附带参数说明  谢谢大牛

网友A:
恒压供水都是成熟应用了,可以搞一个恒压供水触摸屏HMI,上面参数啥的方便设置

网友B:
9902=6 PID宏。远传压力表直接接入模拟输入口,可接AI1可接AI2,接AI2需将拨码至电压侧;如接AI1,4016=1。设定40组参数。4010=19,4011=4/16*100%(如果用1.6MPa表)。4022=7,4023=30HZ,4024=20s,4025=10%,4026=5s.

网友C:
楼主要求的是停机,就别弄那“恒压供水”了。一块电接点压力表接到使能端,OK。非常简单。

网友D:
问题想复杂了,其实就一个接点压力表就行了

网友E: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F(2022-07-25):
没有积分,刷分。谢谢啦!

网友G(2024-10-24):
引用 网友B:
9902=6 PID宏。远传压力表直接接入模拟输入口,可接AI1可接AI2,接AI2需将拨码至电压侧;如接AI1,4016=1。设定40组参数。4010=19,4011=4/16*100%(如果用1....

恒压供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直接网上搜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