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1756-L73S和威纶通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2-06-01):
AB PLC超级新手。

以前一直使用三菱、西门子PLC,这次公司有个改造的项目,我们的威纶通触摸屏要和客户的1756-L73S走以太网通讯,自己新建了一个威纶通的画面测试一下,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

新建设备时通讯协议应该选那个呢?

我选择1的话,触摸屏可用的Bool变量类型只有BX_BOOL和NX_BOOL两种,这两种变量类型在PLC里怎么建立呀,像西门子PLC 有M0.0   I0.0  Q0.0等。在AB PLC里我只能建标签,标签除了关联模块自带的IO点外,好像没有系统自带的寄存器,类似西门子PLC的M、DB MW MD等,

我选择2、3的话,在AB PLC里建立标签,导出后再导入威纶通触摸屏就可以直接用了吗?

网友A:
B,N这类变量一般只在SLC/Micrologix系列的PLC才会用的。你还是选择3 标签化寻址比较方便

网友B:
多年不摸罗克韦尔的PLC了!

网友C:
1756-L73S  是Controllogix系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56-L73S  是Controllogix系列吧



是的,AB Controllogix系列PLC内部是不是没有寄存器,完全符号化寻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1756-L73S  是Controllogix系列吧】进行回复:        ------------------------...



对的  标签化寻址   带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B,N这类变量一般只在SLC/Micrologix系列的PLC才会用的。你还是选择3 标签化寻址比较方便...



多谢指导,最近算是搞明白AB的符号寻址了。以前没有接触过AB的PLC,西门子的S7-1500用的比较多,西门子博图的符号寻址也是需要关联具体地址的,地址可以自己指定,也可以系统自动分配。

AB的符号寻址是纯符号寻址,新建完Tags,选好数据类型后什么都不用管了。牛!!牛!!!!

开始不适应,适应后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