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启动故障

楼主(2022-06-01):
接通机器人主电源后,示教器进入系统界面,但一直卡在connecting to the robot controller”界面,如下图所示。硬件和SD卡都是好的;只是我买了一台新的控制器,用原来的 SD卡,启动后就这样,SD卡插在旧的控制器内可正常启动,厂商说是卡的问题需要修改什么数据但人家不给,请教哪位大神怎么处理?

网友A(2022-07-29):
1) 如果机器人开机,示教器一直显示connecting to the robot controller,如上图(robotware版本是白色界面,提示关键字一样),如何处理?
2) 上述情况是示教器和机器人主控制器之间没有建立通讯连接
3) 未建立连接的原因包括:
a) 机器人主机故障
b) 机器人主机内置的cf卡(sd卡)故障
c) 示教器到主机之间的网线松动等
4) 如何处理?
a) 检查主机是否正常,检查主机内sd卡是否正常?
5.15版本的主机是cf卡,

网友B:
坏了  可以维修

网友C(2022-09-07):
3楼回答很专业,学习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处理方法

ABB机器人故障处理指南 - 代码天地 (codetd.com)

ttps://www.codetd.com/article/8663874

网友E:
应该是SD卡内的系统与机器人不符吧,RobotStudio联机重做系统

网友:
ABB旧机经常会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F(2022-10-13):
开机试试按 快捷键   1 + 暂停   按键,开机后一直按着别松手, ABB机器人示教器是有自己的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