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编码器同时计长有误差怎么办?

楼主(2022-06-02):
小弟一台机器上一边切边,一边剪断,由于两个长度不同要求,送料机构又是同一个,所以放了两个编码器,一个管切边的,一个管剪断的,但是问题来了,两个编码器走起来有时候差3个,有时候差5个,这样的情况有办法解决吗?编码器都是一模一样的。感谢感谢!!

网友A:
差2-5个属于正常情况,轴跳动也会有影响,再有就是看看是否用了屏蔽线(避免信号干扰)

世事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