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量输出模块不能组态的问题

楼主(2022-06-02):
做一个系统,用了2个开关量输入模块。2个模拟量输入模块,1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前面4个模块都能组态上去,就这个模拟输出模块组态报错,换了几个都报错,组态不了,请教论坛高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软件的版本号高于硬件的版本号

网友B:
刷一下固态硬件版本号,尽量都一样

网友C:
cpu后面最多4个模块,再多要加电源模块。有些模块离电源的距离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