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69-L33ER CPU属性问题

楼主(2022-06-02):
请教论坛的老师,1769-L33ER的CPU报告“物理module与项目中已配置的module不配”是什么意思,现在也能对模块组态。

网友A:
是不是组态错误

网友B:
配置问题吧。

网友C:
组态的硬件模块和实际安装的模块不一致,可能是版本不一致,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D:
固件版本

网友E:
应该是固件版本不对,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