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实现红绿灯倒计时功能

楼主(2022-06-03):
求助:
     红绿灯的倒计时两位数如何可以分到两个七位码输出上

   有两种构思

1)可以用传送到vb0然后用sm0.5上升沿递减一,后四位用seg转化七位码到QB0,然后右移四位到vb1从而将vb0的前四位也能转到七位码然后输出QB1

但是后四位会出现超过10的值,前四位所输出也不准确

2)在VB0递减的基础上,用比较设置区间,多个区间并列,两个比较开关设置如10-20的区间,然后用减法运算减10输出到vb1,同时将10用seg块转化七位码输出,末尾将vb1也转化七位码

但是这样比较太冗余

求助大神指导更简单的方案

网友A:
首先倒计时进行递减,然后将所得时间转换为整数进行除法运算,拆分为商和余数(也就是各位和十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倒计时进行递减,然后将所得时间转换为整数进行除法运算,拆分为商和余数(也就是各位和十位)...



学会了,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楓伤"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首先倒计时进行递减,然后将所得时间转换为整数进行除法运算,拆分为商和余数(也就是各位和十位)...】进行回复:        ---------...



没事没事

网友B:
谢谢分享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