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下载维护方案

楼主(2022-06-04):
1. 功能概述

通过GRMC530 PLC无线通讯模块连接现场PLC或触摸屏,在远端只要能上网的电脑均可对其进行调试、下载PLC或触摸屏程序。

1. 功能亮点

远程下载调试PLC、触摸屏程序,现场无需固定IP和端口映射。

支持与PLC或触摸屏之间的多种通信方式,包括串口和以太网口,并且不局限于设备的IP地址问题,同网段或非同网段,均不影响外网的接入。

支持梯形图、SCLFBD等,兼容市场上大部分主流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模块信息、设备信息一键备份到云端,特别适合多设备厂家维护管理。

完美解决博图远程搜索时,广播包被拦截搜索不到设备的难题。

全球多服务器部署,阿里云、腾讯云、百度云无缝切换。由于采用全球加速服务器,对于文件比较大的工程,仍然可以轻松应对,比一般品牌的产品使用感受更为流畅。

业内唯一具备智能网络状态测试,智能网络故障诊断,下载流量统计功能的模块。

不使用VPN服务器和任何VPN端口,不受工信部封锁和限制VPN的影响。

云安全体系,通过赛门铁克安全认证,确保设备数据的安全。

1. 应用方法

远端现场的PLC或者触摸屏等工控设备使用以太网或者串口与GRMC530 PLC无线通讯模块对应的接口连接。

GRMC530 PLC无线通讯模块可通过4G/WIFI/以太网多种方式连接云安全服务器。

电脑安装GVCOM软件后,GRMC530 PLC无线模块通过模块唯一的序号和密码登录。

GVCOM软件上,根据设备的接口,创建远程链路。可根据自己的位置情况选择最佳、距离最近的服务器,默认是自动分配的。

GVCOM上连接成功后,即可打开PLC或者触摸屏编程软件,按本地连接设备一样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与诊断。

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和各种国产PLC;支持AB、威纶、西门子、昆仑通态等触摸屏;支持各种运动控制器(如安川)、伺服、变频器(如西门子G120)。

世事如棋!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就是为什么不把大概的价钱说一下嘞?

世事如棋!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就是为什么不把大概的价钱说一下嘞?

网友A:
怎么保证安全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确实不错,就是为什么不把大概的价钱说一下嘞?

        -----------------------------------------------------------------具体价格要看具体型号和功能,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保证安全性呢



云安全U盾 具备32位全球唯一硬件ID,内置了DES,3DES,RSA算法。安全U盾已通过国际安全机构检测和认证(EAL 4+和IT SEC认证),达到银行保密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