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仿真时出现控制器连接失败

楼主(2022-06-04):
和利时dcs程序下装时出现控制站链接失败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求助。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那就重点查一下通信线(更换一根试一下),再有就是看看通信设置参数

网友B:
一可能是逻辑编写有问题,编译可能过的去,下装失败,二是安装软件缺少造成,三物理连接有问题。

楼主:
其他工程备份就能下装,唯独这个备份不能下装

网友C:
有没有出现语法错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