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读取宇电温控器运行时间

楼主(2022-06-05):
(图片)

网友A:
晒一下你的设置呢  走485通信,你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如果这样肯定是你通信参数设置有问题,或者看看你通信线是不是太长(之间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C:
AI518P仪表的数字滤波的设置是多少?

网友D:
感觉读取的地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一下你的设置呢  走485通信,你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



感谢回复,联系过宇电厂家,此版本的仪表相应的寄存器就是1.6分钟刷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518P仪表的数字滤波的设置是多少?



跟数字滤波没有关系,咨询过宇电厂家,此版本的仪表相应的寄存器就是1.6分钟刷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读取的地址有问题



地址是对的,时间能对应,是刷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肯定是你通信参数设置有问题,或者看看你通信线是不是太长(之间是否存在干扰)...



线是超五类网线,通信正常,是仪表寄存器刷新问题。

网友E:
确认一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还有就是软件里面有没有设置采集周期,一般1.6分钟,有点夸张。

网友F(2023-03-02):
AIbus通讯时间是固定的,仪表版本修改或者modbus通讯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