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 DP怎么与第三方通讯

楼主(2022-06-06):
西门子Profibus DP怎么与第三方通讯?

谢谢!!!

网友A:
这个第三方设备会有一个文档的,如何配置有详细的说明的,西门子这边问题不大,网上资料也很多,根据你的西门子设备不同配置方法也不同,一般就是波特率,站地址常规参数,主要是第三方设备那边比较麻烦,建议多和第三方沟通,最好是能要到相关配置文档或者案例。

网友B:
需要第三方提供GSD文件和相关通信手册。

网友C:
拿到GSD文档,其实就是个 地址协议 代表每个字段的 功能。按照功能对应就好

网友D:
GSD文件导入,说明书文档IO地址偏移不要搞错即可

网友E:
找第三方要gsd文件  多和第三方沟通 他们很有可能有 样例程序的

网友F:
要导入第三方GSD文件,基本组态要完成,谢谢

网友G:
第一步 找到需要连接设备的型号 ,在到对应的厂家官网找到对应的GSD文件,并且了解这个第三方文件的控制字与状态字,第二步,在西门子软件中安装好对应的GSD文件 第三步,安装好的GSD文件,会给你配置好输入输出的地址  根据控制来写你需要的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F:
导入第三方设备的GSD文件

网友H:
在硬件组态界面,选项,打开安装第三方硬件的GSD文件,安装目录下不能有中文,安装完成后,一般是安装在右侧profibus dp 下的第一个文件夹下,把它拉到你自己的DP总线上,系统会分配DP地址和IO地址,接下来就和西门子自带的一样了

网友F:
获取GSD文件

网友I:
需要第三方文件?!?!?!

网友J:
找厂家要对应的GSD文件/安装GSD文件:在硬件组态界面,选项,安装GSD文件(安装目录下不能有中文),安装完成后,硬件组态中右边查找中输入工件型号,点击查找,找到安装的GSD文件把它拉到你自己的DP总线上,系统会分配DP地址和IO地址

网友K(2022-09-08):
先攒积分

网友L(2023-03-09):
第三方设备,一般会有固定的GSD文件,导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