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电缆驱动

楼主(2022-06-06):
西门子plc编电缆驱动软件

网友A: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不需要驱动,一般西门子编程软件自带驱动。

网友B:
第一次听到 编电缆 这个词

网友C:
安装编程软件自己会安装,如果你的不行,不一定是没驱动,可以看看是不是你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