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view连上plc了,但是画面按钮无法动作

楼主(2022-06-06):
有个项目,FTVIEW8.0+L33E,画面上某些元件根据PLC中的标签数值可以显示或者隐藏,说明ftview与plc已经连上了。

但是使用按钮做个简单的启动停止设备,却无法动作。

程序中就是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然后输出DO,常开触点和输出点并联后做了自保持。

启动按钮连到常开触点上,在画面上点击启动按钮,这个常开触点没有动作,电脑上有“嘟”的报警声。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有没有通信上,搞个点动输入,然后在PLC里面监控一下状态

网友B:
按住按钮,然后程序里面看对应标签有没有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