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控制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吗???怎么接线????

楼主(2022-06-06):
变频器可以控制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吗???怎么接线????

VFD11AMH21ANSAA变频器,输出端UVW该怎么和电机接线。

原电机线路 V1V2W1短接 U2接外部电源 U1W2接外部电源 电机内有两线接电容 200W电机 4极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这个不太确定,应该是可以吧,三相220一般是可以当作单相220用的。估计不需要电容,把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尾部短接 接到三相220的一个端子,另外两根线分别接三相220的两外两根。成功了记得回复下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冒险,电容充放电有一定的过程,跟不上变频器

网友C:
不可以,单相电机要调速,买一个带电位器的简单调速器就可以。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

网友D(2022-08-31):
变频器后面接三相220V电机是不需要接电容的,电机接输出为220V的变频器时绕组用角接法,然后引出UVW线连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后面接三相220V电机是不需要接电容的,电机接输出为220V的变频器时绕组用角接法,然后引出UVW线连变频器输出端...



看错提问了,变频器输出端无法接单项电机,更不能加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麋鹿角"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变频器后面接三相220V电机是不需要接电容的,电机接输出为220V的变频器时绕组用角接法,然后引出UVW线连变频器输出端...】进行回复:  ...



接单相电机会报输出缺相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接单相电机会报缺相

网友F:
变频的高次谐波对电容影响很大,不建议,短期可以运行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