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PLC接入点接入220V电压,结果会怎样?

楼主(2022-06-07):
今天考大家一个关于PLC输入点的相关问题,请大家忽略多余线路,忽略输出端线路。也别钻牛角尖,原输入就是24V的。

目:

只接输入端X1一根线,只接输入端X1一根线,只接输入端X1一根线,除了电源线(220VAC)其余都不接,将PLC上电,会怎么样?

我们先看看其它网友们的回答:

网友A:

我接入过48V的,输入指示灯亮,我猜220V也一样,输入灯亮

网友B:

没有形成回路应该不会烧坏东西吧,如果PLC是隔离220V电源,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C:

KM1和KM2发生跳动

网友D:

PLC不爆炸吗?输出用380v的?

网友F:

如果你PLC供电电源的火线与X1是同一相的,那么接通后对应X点肯定烧毁;运气好的话就是里面的贴片电阻炸了。

网友G:

首先,PLC输入是24V的吗?第二如果PLC电源和接入的220V电源是同一个电源系统即有公共参考电位,很可能一个现象就是点动按钮1次DI输入灯回亮,但很快会烧坏DI通道。

网友H:

记得欧姆龙的是需要外部电源输入端,,三菱应该是输入回路内部供电,不需要再接电源,只接开关,可以用万用表测试Plc输入点和公用端Com之间有有无电压来判断是否是内部供电,一般是直流24V~确定是内部供电的话不能再加外部电源,否则输入回路会摧毁。

网友I:

短时间的接入(一分钟内)不会造成烧毁 ,输入输出也没有什么反应。长时间接入  会烧毁那个输入点的光耦,其他的正常,本人试过FX1S的PLC

网友J:

应该是直接烧了PLC,原24V公共端已接好,这时接220V也等同于加相对应电压

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欢迎回帖留言。

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20积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

公布答案了:这种接法,没有形成回路,就像鸟停在电线上一样

网友A:
PLC输入是24V的吗?第二如果PLC电源和接入的220V电源是同一个电源系统即有公共参考电位,很可能一个现象就是点动按钮1次DI输入灯回亮,但很快会烧坏DI通道。

网友B:
首先我认为A答案有可能。但是,48V不确定能点亮,220V差不多。

看输入点:

PLC输入点都是采用双向光耦,没有极性,交流也行,不同电压区别在于电阻大小。

LED发光电流很小,我们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就能让LED发光,那可是微安电流啊!所以,LED用在试电笔上一样好使。

在PLC24V输入端,电阻值约几K,对于220V可以忽略。AC220一端连接,另一端通过杂散电容、绝缘电阻与AC220V形成回路,有微弱电流通过,会产生输入信号。能否使输入光耦导通,跟电容、绝缘电阻有关,不是一定能导通。

至于其他答案可以否定,220V单端连接没有回路,不会对PLC有任何损坏。

网友C:
形不成回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出现!除非COM端接其它东东!

网友D:
如果说和COM点形成回路,接入220V交流电源,估计PLC会冒青烟一股。

网友E:
没构成回路,不会损坏。

网友F:
吓的我又赶紧看了一下原理图

这是网上找的PLC的原理图,只能以一切正常来分析了!!!!

输入交流220v,交流电幅值=有效值*√2=220*1.4=308v,X0假设是零,则有流过pc817 输入的电流308/4k7约等于65ma

上PC817RTC关系图

可以看到在20ma的时候就开始向下了

在上图

正向电流50ma,峰值正向电流1A,因为施加电流是65ma而且他还是交流,这就神奇了哈。

再来看一个原理图,同样是PC817

这个就又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G:
此输入点应该会微亮,没有接com端不会烧毁内部光耦

网友H:
没有形成回路的话,应该啥反应都没有

网友B:
电类基础课都怎么学的?如果没学好没关系,这个问题的解释用一只试电笔就解决了。

用试电笔点到相线端子上,什么结果?电笔亮了,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