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三菱PLC功能块运算问题

楼主(2022-06-07):
仿真过程中为什么编码器前次值128运行结果为0,而不是128?

该变量只有两个地方使用到,没有对它进行赋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其中原因的

网友A:
看看你的变量建立的是否合理?D12284这个寄存器是否被别的变量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变量建立的是否合理?D12284这个寄存器是否被别的变量占用。...



没有被占用,我把这个变量改成输出变量就正常

世事如棋!

网友B:
你好,方便把源程序发过来看清楚,好找问题。谢谢

网友C:
地址是自动分配的,还是定义的,还是保持不保持的?一般要全局固定地址带保持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