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西门子PLC300,在运行时出现“I/O访问错误”导致STOP模式,SF灯亮

楼主(2022-06-07):
设备运行七八年没出过问题,设备突然死机,SF灯亮红灯,在运行时出现“I/O访问错误”导致STOP模式。

读取时发生I/O访问错误

P区域,字访问,访问地址:332

所需的OB:I/O访问错误 OB (OB122)

求问高手怎么解决,访问地址332是什么,不是PIW332吗?为什么在我的程序里找不到?求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应该是哪个DP头的问题,应该是从站脱机了,PLC没有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个DP头的问题,应该是从站脱机了,PLC没有检测到。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他的访问地址332我为什么在我的程序里找不到,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B:
以前遇到过“IO访问错误”的导致CPU停机的故障,最后发现远程站有一个模块松了,重新插紧问题就解决了。

建议检查一下所有的模块。远程本地的都好好查查。

网友C(2022-07-11):
找到地址是332的站点,检查DP插头或者是PN网线,或者是站点的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D:
从硬件组态找到332这个地址,看这个地址在哪个从站,如何很多个地址报丢失,那估计是从站通信故障或从站24V电源瞬间丢失,如果只有332这个地址故障那么技术这个模拟量模块故障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E(2022-09-19):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IO访问错误”的导致CPU停机的故障,最后发现远程站有一个模块松了,重新插紧问题就解决了。建议检查一下所有的模块。远程本地的都好好查查。...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硬件逐个排查,当时是换了个背板解决的,个人感觉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大,可以从这个思路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