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编程

楼主(2022-06-07):
求助 S3按钮程序怎么做   用西门子300PLC编程  谢谢

网友A:
S3按下,接通1秒定时器,同时计数器+1,定时时间到,切断计数器的输入,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根据当前值对应对应的操作。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按下,接通1秒定时器,同时计数器+1,定时时间到,切断计数器的输入,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根据当前值对应对应的操作。HAVE FUN!...



  这样编写  第一次执行计数器可以计数   这个连续动作完成之后 计数器可以计数到 1、2、3  。。。。

 但是下一次继续连续动作  计数器没有清零  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累加   这是我的困惑

 应该是每次连续动作都是单独的从1计起才是   我这么理解对吗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S3按下,接通1秒定时器,同时计数器+1,定时时间到,切断计数器的输入,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根据当前值对应对应的操作。HAVE FUN!...



当切断计数器的输入后读取计数器当前值,然后复位计数器,难以想象需要给一个工程师像幼儿园一样每一个字都要告知。

HAVE FUN!

网友B:
这个应该 不难,

S3按下,接通1秒定时器,同时计数器+1,定时时间到,切断计数器的输入,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根据当前值对应对应的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涛声依旧"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S3按下,接通1秒定时器,同时计数器+1,定时时间到,切断计数器的输入,读取...



不排除是学生呀,我也是自学的,难的不得了

网友D(2022-09-24):
噶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