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与OPC200 通讯连接这种情况这么回事

楼主(2022-06-08):
这种情况有谁遇到过吗 ??已经重做系统2回了还是这样image.png

楼主:
然后WINCC连接 显示不上  少打了图片也少了一张

网友A:
通讯没有建立,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B:
问个问题还要别人猜,想解决赶快把问题补充完整哦

网友C:
wincc与OPC没有建立有效连接,遇到过SQL写保护导致wincc连不上,最后重做了系统解决了问题

网友D:
如果之前可以的,看看是不是通信线问题

网友E:
应该是通讯地址出了问题,如果之前是好的,可能通讯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