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和基恩士DL-RS1A RS232通讯

楼主(2022-06-08):
各位老师,我现在遇见的问题是三菱FX3U与基恩士位移传感器的通信模块(DL-RS1L)通信问题,需要读取和写入,没做过,不知如何下手,有做过的朋友分享下案例,谢谢

网友A:
走自由通信协议,根据数据要求发送对应字符,会反馈你想要的数据,你自己根据返回解析即可,你首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网友B:
DL-RS1L应该和DL-RS1A差不多了,读测量值的话,PLC发送M0,1给DL-RS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RS1L应该和DL-RS1A差不多了,读测量值的话,PLC发送M0,1给DL-RS1A...



有相关案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DL-RS1L应该和DL-RS1A差不多了,读测量值的话,PLC发送M0,1给DL-RS1A...】进行回复:        --------...

我看你私信我了,我回复你了。

网友C: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检验位都需要设置好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