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B内不能使用FB

楼主(2022-06-09):
三菱结构化 编程,1.FB中不能使用FB?就是不能FB嵌套?

                             2.FB用局部标签,和全局标签的区别,一般是使用局部标签还是全局标签?

网友A:
1、FB中不能使用FB

如果是2006年,这句话完全正确,可是现在是2022年了,因此基于GX Developer8的FB手册并不适用于现在。

2、FB中不应该使用全局标签,全局标签应该作为输入引脚引入FB而不是在FB中使用全局标签,

HAVE FUN!

网友B:
works3中FB内部使用FB,已经实测,没任何问题

网友C:
如果不能嵌套,这样的FB块有啥用

网友D:
有可能三菱配置过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