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流量计

楼主(2022-06-09):
流量计有两种:一种是霍尔式流量计、一种是光电式流量计。霍尔式流量计就是利用霍尔效应把带有两极磁铁的叶轮置于垂直磁场中,通过叶轮转动产生的GS值转换成脉冲信号输出。光电式流量计是利用叶轮切割光路产生的脉冲信号,通过计算叶轮的转动次数,来测量水流量的多少。流量计特点:精度高、体积小、安装方便、稳定可靠。

选择合适的流量计,要从以下方面考虑:

1. 从水温方面,工作温度在(-5°~ +65°)

2. 从接口尺寸方面,(孔径可定制)

3. 从要测量的液体方面(检测液体要求:流动性好、无强腐蚀性)

网友A:
我们这需要水流那种的流量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需要水流那种的流量计



测量水,液体的有多种流量计可选,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液体涡轮,涡街等流量计,具体需要根据您的现场工况工要求来选择合适的流量计仪表。

网友C:
小型气泵,微型真空泵、医用气泵、医用真空泵,网址:www.ctrl100.com
主要用于医疗、环保、气体分析等领域,高真空大流量,免维护,可靠性高,可以连续无故障运行8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