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DRVA指令控制

楼主(2022-06-09):
三菱PLC  FX1S系列的   用绝对指令

DDRVA  D10(运行脉冲数量)   D20(运行速度) Y0  Y4

为什么D20设置为0  电机还能运行呢,  运行速度D20的值设的是0了应该不能运行了呀,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绝对运行指令,位置为0会运行,因为你当前位置不一定为0,所以要运行到位置0的位置

网友B:
伺服应该是吃错药了,乱跑!打死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运行指令,位置为0会运行,因为你当前位置不一定为0,所以要运行到位置0的位置

不是位置,是把运行频率设置成0电机还是会运行

网友C:
三菱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指令

网友D:
把手册这个指令的案例看一下,。。就知道了, 。不能随意,,,看手册

网友E:
D20 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被赋值了

网友F:
DDRVA S1 S2 D1 D2

查到S2    脉冲输出频率32位是 10-100000 最小值是10 所以即使是设置成0 至少还是会以最低10运行 或者报错误吧

个人愚见

网友G:
DDRVA是双字,D20为零但D21不为零

网友H(2022-07-14):
可能只要你设置了脉冲,速度即使设置了0也还有最低运行速度吧

网友I(2022-08-18):
可能是设定了最小运行速度,所以伺服会运行的

网友J(2022-10-11):
看清资料上的 内置定位 频率范围  最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