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监控对象的作用

楼主(2022-06-09):
捕获.PNG这个监控对象有么作用 能给我解释一下 吗

网友A:
操作对象意思就是你要对那个软元件进行操作 而监控对象是可以和操作对象不同的 比如操作对象我是M0 监控对象我可以是Y0 那么这个按钮的亮灭状态就完全取决于y0的状态 和M0没有关系了

网友B:
可能要关联其他变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