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上电严重故障major fault处理方法

楼主(2022-06-10):
          AB  plc 出于安全考虑,有些情况会报严重故障,导致CPU停止运行。但有些时候我们又不想停止运行。

例如处于运行模式上电,会报1-1的严重故障,这就有点坑了。这时要写一些屏蔽故障的程序。

大体就是上面一些故障,会导致停机。根据需要在相应的地方增加故障屏蔽程序。

1.Major Fault是11个DINT数据类型的信息,数据结构如下:

所以要在软件中自定义一个数据类型FAULTRECORD。

2.拿故障类型1举例,要在加电处理器中新建屏蔽程序:

  Major_fault_record是自动义变量,数据类型是第一步定义的FAULTRECORD。这样当运行模式上电不会报1-1严重故障。

3.类型36811在控制器故障处理器中新建屏蔽程序。程序和2类似,把故障代码改下就行。类型4在相应程序中加故障子程序,此种子程序不用主子程序调用。可以直接起作用。

         不熟悉AB PLC的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老手直接忽视啊。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这个分享很值得学习

网友C:
回收工控闲置plc模块,cpu,触摸屏,伺服器,变频器,读码器。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得利捷AB台达松下施耐德,有闲置的朋友可以加我详谈微信号duolangen

网友D(2022-07-21):
相当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E: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用的是Microgixt 1500,1764-LRP PLC,下完程序,运行后出现02的故障代码,错误描述为:非预期的硬件看门狗超时或者发生一个Asic复位,请问我现在在程序里怎么复位这个故障。

网友F(2022-11-03):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用的是Microgixt 1500,1764-LRP PLC,下完程序,运行后出现02的故障代码,错误描述为:非预期的硬件看门狗超时或者发生一个Asic复位,请问我现在在程...



看门狗时间设长一点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