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系列works3监控断流

楼主(2022-06-10):
三菱R系列,works3在线监控,中间的蓝色线断流,看不到是哪个分支接通的,简单的比较指令救出这种情况,程序基本没办法在线看啊?高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单独一个比较指令,直接连接输出线圈是好的,蓝色线可以连续,几个并在一起就不行

网友A:
使用临时变量过渡。

HAVE FUN!

网友B:
看能不能用监控一下变量状态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双线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