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E构建失败

楼主(2022-06-10):
初学小白求教:软件是McgsPro,项目设想是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一块温控表和485继电器模块,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接通继电器开启降温风机,使用脚本IF THEN ELSE语句,写脚本总是提示ELSE构建失败,找不到问题所在,求解答,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分享给初学者,then后面不能直接跟语句,要有回车符,语句在下一行。总是就是严格按照语句格式写脚本

网友A:
法没有搞对

网友A:
按照正常格式来写

网友B:
一般可以参考帮助文档里面的语句,不要搞错了,初学者很容易忽略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