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仿真问题

楼主(2022-06-11):
image.png刚开始接触这个软件,仿真的时候出现未找到驱动,这个要怎么弄有什么大神知道的

世事如棋!

网友A:
运动控制应该不能仿真吧?

网友B:
建立虚轴,你程序是可以运行的,这个故障因为你是仿真没有接硬件,总线肯定运行不了的。程序运行仿真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需要授权在线,,,你到官网瞅瞅 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