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现金红包】博途仿真触摸屏与plc变成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12):
前两天用仿真触摸屏按钮和真实按钮控制plc时出现触摸屏按钮不能直接连接I,只能连接m.查了网站,不能直接控制输入映射区i。多亏是简单起保停电路,所以加了个m就可以了。

昨天用scl搞个别的小练习,依然想实现仿真触摸屏控制和真实按钮控制plc都能实现这个练习。结果又遇到仿真触摸屏按钮不能直接控制FB里面的input.没办法往ob1里面拖拽了2次,想看看能不能用这种办法,一个实现真实按钮控制连接输入i,另一个用m控制输入。可没想到,小练习里面有一个计数器,两个控制一个计数器也不行,数蹦的飞快。然后又试图往scl程序里添加m。可填了一半就果断放弃了,原因是当if语句半断食总是要...and.. and..这种写两个and结构太累大脑,几乎受不了,所以上来发问题

请行业前辈们指教,在用梯形图和scl编程时,如果想触摸屏和真实按钮plc一起控制某实例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尤其是在scl中。

小白一个请大神们带我入门,谢谢啦!!!!!!!!!!

网友A:
用上位机控制PLC的话,一般都用中间变量来实现,而且最好做好日志记录的,两个输入信号并联就可以。

至于计数器那个不能直通,我一般都用上升沿或下降沿,不然扫描周期内计数是会跑的飞快。SCL编程就得活学活用各种判断语句啊,比梯形图要简便些,逻辑性更强些!

有问题一起探讨,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