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利用无线Host-Link通信模块远程采集PLC数据?

楼主(2022-06-13):
在上位机软件与PLC之间构成的集散控制系统中,多数是由一台PC计算机与数台PLC之间形成1-N的通信模式。该模式系统中PLC负责现场高速数据采集、实现逻辑、定时、计数、PID调节等控制任务并通过串行通讯口向上位机传送PLC工作状态机有关数据从而实现计算机对控制系统的管理,提高了PLC的控制能力的控制范围。

本文将就组态王与2台欧姆龙PLC组成的无线网络之间数据通讯的通用模式及软、硬件实现方案加以探讨。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基于组态王与欧姆龙PLCCP1E的Host-Link协议,给出无线通信的实现方法。组态王作为主站,欧姆龙CP1E作为从站,并采用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V96,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1.无线Host-Link网络组成

Host-Link协议下,上位机软件与PLC之间如何实现无线通讯?

2.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主站设备:组态王
● 从站设备:欧姆龙CP1E系列PLC×2台
● 达泰电子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V96×3块
● 通讯协议:Host-Link协议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s485/Rs232接口
● 供电:9-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二、接线方式

1.欧姆龙CP1E与达泰无线终端DTD435M接线

第一步:DTD435MC的Rs485-A端口接入欧姆龙CP1E PLC自带的A+端口;
第二步:DTD435MC的Rs485-B端口接入欧姆龙CP1E PLC自带的B-端口。

2.PC端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PC端直接使用DTD435M的RS232口与PC串口连接。

三、组态王实现Host-Link主站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系统设置——选择串口号——地址参数设置——数据词典配置——组态界面制作——相关参数关联

四、欧姆龙PLC实现Host-Link从站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PLC参数设置——站号设置一台PLC地址设为00,另外一台PLC地址设为01——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五、测试实例与结论

1.组态王和欧姆龙CP1E分别接1块DTD435MC-V96
2.通过外部给0号站和1号站输入点信号,看组态王对应的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3.通过组态王上面的按钮给0号站和1号站输出点信号,看欧姆龙CP1E对应的Y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