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搞了个编码器,动一下就不行了

楼主(2022-06-13):
刚实习,做一了个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上电伺服驱动器无报错,空载运行就动一下或者突然一大圈,然后就不动,有电流声,多摩川的协议,数据是对,62.5US之内能完成发送数据(就是位置是比较提前的,我在串口发送用DMA的时候去获取位置),控制器也设置了是多摩川的编码器和单圈,第一次搞电机,查了很多资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点懵逼了,求大哥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伺服电机刚性没调好,最好用伺服调试软件自整定一下

网友B:
看描述像换相角度的问题:突然运动却不超过一圈,停止后有很强的电流声。

驱动器应该能自动重新整定一下换相角,记得整定的时候脱开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伺服电机刚性没调好,最好用伺服调试软件自整定一下



感谢,我试试,我去看看刚性是什么,刚接触很多术语不懂,前几天刚回去拿毕业证,没看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伺服电机刚性没调好,最好用伺服调试软件自整定一下



前辈,我刚学习了一下,大概了解一下,这个驱动器里面设置了自整定(1设定),是不是我这个位置的响应和之前的编码器不一样,这些参数都要自己调整吗。我刚才上电,发现有时候一直转停不下来,本来应该试运行就动一点点的。imag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像换相角度的问题:突然运动却不超过一圈,停止后有很强的电流声。驱动器应该能自动重新整定一下换相角,记得整定的时候脱开负载。...



前辈,这个脱开负载就是空转的意思吗?

楼主:
现在这个能在一定的角度运作,但是不能动很多,但是原来我模仿的编码器,按住能一直转,我的不行,到了一定角度再一直按会过流保护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描述像换相角度的问题:突然运动却不超过一圈,停止后有很强的电流声。驱动器应该能自动重新整定一下换相角,记得整定的时候脱开负载。...】进...



对,只剩电机本身和你的编码器。这样寻相可以更准一些

楼主:
前辈,我这个只能这样了,最少的负载了很尴尬,但是感觉这个电机一直不换向一样。在一定角度运行,这个需不需要调零呀。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好像是应为多摩川的特征值有问题,我0x17换成0X1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