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 和TCP 助手通信

楼主(2022-06-13):
三菱5U 和TCP 通过 socket助手相互通信,我按网上教程,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A:
通信参数看看是否有问题,主要是IP地址处于同一个网段不同地址,或者看看你程序,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B:
程序发出来,大家共同看一下,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