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系列伺服走绝对位置往返运行位置偏差
世事如棋!

楼主(2022-06-14):
三菱j4系列伺服走绝对位置往返运行位置偏差!需要调试什么参数!请大师们指导一下!谢谢!三菱DDRVA指令!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位置偏差首先看看你发送的脉冲数量和伺服监控数量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脉冲发送数量没问题,那就看看你伺服刚性是否调好,如果发送和监控不一致,看看是否现在存在干扰

世事如棋!

网友:
刚性调到了501没有用!加减速时间也加到100ms还是不行

网友B(2022-07-19):
  1. 检查电子齿轮比,按照伺服软件里需要输入机械部分的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可以自动计算出来。

  2. 由于是往返有误差,应检测机械连接部分,是否间隙过大,一般重复定位误差过大就是间隙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