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LC如何连接KTP系列触摸屏?

楼主(2022-06-14):
介绍下S7-200SMART连接KTP触摸屏的方法:

       只需在SMART PLC串口上加入SMART(PPI)以太网转换器即可,该转换器用于将SMART200 PLC 的PPI(485)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通过转换器的网口连接电脑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SMART ,实现编程、上下载程序及在线调试。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由于本转换器具有S7-300TCP协议,因此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WinCC,不必使用PC ACCESS SMART作为OPC来实现驱动连接。

5、使用S7-300TCP驱动,可以实现64个SMART200 PLC同时连接到一台 WinCC,稳定性超好,而且突破PC ACCESS SMART只能连接7台PLC的限制。

KTP触摸屏连接设置:

1.打开博途软件,创建组态HMI画面项目,添加设备为KTP700 Basic PN,打开项目视图。

2.点击“连接”,选择连接参数,通讯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200”,HMI设备IP地址如192.168.1.20,PLC设备(S7-200SMART)IP地址为该转换器IP地址:192.168.1.10,保存参数设置,即可进行画面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