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测试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2-06-14):
目前问题为PLC需要测试到差分,NPN,PNP类型编码器,NPN,PNP编码器电压为24V,差分为5v供电,由于电压不同,使用多组继电器用作区分,以防回流,目前情况测试编码器通断正常,互不影响,但使用C235,C236测试500的编码器时,一个值为七百左右,一个为690左右,用C252测试时,未开4倍频的情况下为50,求助各位大佬问题在哪

网友A:
你如果接编码器A+A-B+B-的话,建议你用个差分模块在接近PLC,这样读出来就很准确

网友B:
接线方式不一样,这样操作估计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接编码器A+A-B+B-的话,建议你用个差分模块在接近PLC,这样读出来就很准确...



差分模块用了,就是用继电器切换模式不知道是不是有干扰,数值会与实际有点误差,上面数值误差太大的原因找到了,测试的三个编码器全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方式不一样,这样操作估计不稳定



是有点不稳定,而且差分模块用着不是特别顺手,不过实际误差在5个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