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教程 | 如何使用望友DFM软件进行冷板分析

楼主(2022-06-14):
在一些采用了冷板散热方式的产品设计中,有时大家会由于疏忽,冷板没有避开Mark点,导致后面的生产遇到麻烦。

今天就教你如何使用望友DFM软件进行冷板的相关分析,包教包会。

首先,我们打开需要分析的数据,并把冷板文件导入到该数据里面,冷板数据一般是DXFGBR等格式的文件,如下图

其次,我们在DFM软件里面处理一下冷板数据,把导入的冷板层设置为工作层,切换到对象模式,选中冷板的边框,之后点击鼠标右键,并选中复制到扩展层,如下图所示

这层数据就是我们需要分析的冷板数据,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层管理界面,给冷板层的文件设置一个厚度,比如2.5mm,具体操作是选中该层,并点击鼠标右键,选中设置层厚度,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PCB装上冷板的效果图,其中白色的为冷板,如图所示

最后,就是根据我们设定的冷板相关的分析规则,进行DFM分析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图所示

以上就是用望友DFM软件进行冷板相关分析的操作,操作简单、方便,可以迅速准确的帮用户解决冷板方面的困扰,避免冷板异常的出现。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欢迎评论留言~

网友A(2022-09-02):
打开层管理界面,泳池水处理设备给冷板层的文件设置一个厚度,滤料比如2.5mm,具体操作是选中该层,游泳池水泵并点击鼠标右键,水处理选中设置层厚度,分析的操作,操作简单、方便,泳池水泵可以迅速准确的帮用户解决冷板方面的困扰,避免冷板异常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