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设备组态打不开

楼主(2022-06-14):
设备属性打不开,双击没反应,请问怎么解决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重新打开一下,昆仑通泰的软件试一下,或者重新启动WINDOWS系统,重新建立新项目。正常步骤操作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好,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应该要重新安装软件,我在另外一台新电脑上面重新安装了可以打开,这个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B:
嗯,不行就重装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安装的时候有文件资料没有安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