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新手问下屏与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06-14):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mart 200

我通过相关教程建立设备通道为M寄存器,这里有个问题

选M寄存器,我程序中的原I0.0,I0.1......In.n等,我都要改成M0.0 M0.1.....,这么多输入点,这个工作量也太大了吧

另外我即使把原先输入点都改成M0.0点了,那我原程序中的一些中继“M”如何与之区分呢?

我的触摸屏是昆仑通态7021EW,我是触摸屏新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给你一个视频参考一下,视频是我录制的:

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西门子S7-200 Smart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3881611406148126?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A:
另外你说的I区替换为M,想找个省事的办法,可以把原来的导出,导出为电子表格文件(应该是),然后修改,然后再导入即可。

网友B:
I0.0为什么一定要改成M0.0呢?改成其他没有用的呢,比如M30.0,把I0.0改了,按钮就没有用了,可以在按钮下面并联一个M 点,这个M点组态到触摸屏就行了blob.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说的I区替换为M,想找个省事的办法,可以把原来的导出,导出为电子表格文件(应该是),然后修改,然后再导入即可。...



看来只能这么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视频参考一下,视频是我录制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



此等教程乃是我的福音呀!

网友C:
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给你一个视频参考一下,视频是我录制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西门子S7...

觉得有用,如果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请结贴,谢谢。

网友D:
谢谢分享,很好的知识!

网友E:
你可以用变量名来区分,加上后缀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