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运行过程中运转速度太大导致冲过位置,怎么办?

楼主(2022-06-15):
工况: 台达A2-E伺服11KW挂20比,精度5弧分减速机。 走总线 跑绝对定位  8工位圆盘45度。

问题:回原完成,基准线能对齐, 低速跑45度可以对齐。低速回原后,再高速跑45度总会过冲,要负向走0.04度才可以对齐。

如果直接对齐一直跑快速45度每次也是可以对齐的。 伺服的回馈脉冲个数高低速时一样的。应该没问题。

请教:如何让定位精度更准。不过冲太大。

网友A:
这个,还是先咨询您的设备供应商,设计的最大速度是多少,超速的话,出问题是应该的。

如果时想改进设备,可能的话,也先咨询设备的供应商,电机的减速定位是怎么做的。高低速不同时,是不是定位减速段的减速度也不同(一般不应该这样)。或者电机本身的扭矩不足,实现不了给控制器指定的减速度,在低速时影响不明显,看不出来,高速时曝露了。

电机的位置环刚性调太低了有时也会有这个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先咨询您的设备供应商,设计的最大速度是多少,超速的话,出问题是应该的。如果时想改进设备,可能的话,也先咨询设备的供应商,电机的减速定位是怎么做的。高低速不同时,是不是定位减速段的减速度也不同...



刘工好, 电机11KW没有问题监控到扭矩在额定80%以内。现在怀疑行星减速机的刚性不够。您觉得呢

网友B:
用伺服反馈比例换算做的位置反馈么?

如果是这种半闭环的情况,重复精度5角分的减速机应该是主要原因,精度太差或者背隙太大。

不过不一定非要换减速机,可以搞一个全闭环,你的那个应该是工位盘吧,接一路位置反馈回来。

这么做系统刚性肯定会下降,增益也难调,但是应用是高低速的P2P,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本身就是全闭环系统,那么我觉得可能是增益调试的事情,削超调嘛~~~~~

网友A:
您说的“要负向走0.04度才可以对齐。”是自动回位,是需要手动操作修正的?

如果是自动对准的,很可能就是系统刚性的问题,减速机刚性不够和伺服系统的刚性不够都有可能。如果是需要减速电机毕竟是个金属件,即使里面采用一些消齿隙的技术,刚性也不会太差。

如果是要手动操作修正的,那可能主要就不是刚性问题,或者说不只是刚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反馈比例换算做的位置反馈么?如果是这种半闭环的情况,重复精度5角分的减速机应该是主要原因,精度太差或者背隙太大。不过不一定非要换减速机,可以搞一个全闭环,你的那个应该是工位盘吧,接一路位置反馈回...



感谢答疑。是半闭环的工况。 应该是减速机问题。

网友C(2022-07-19):
这种情况在数控机床设备中一般为机械连接有反向间隙,可以调整反向间隙补偿,对于应用PLC控制的可以考虑加入,因为机械间隙是无法消除的,,可选用精度高的减速机,减少反向间隙,或者外部位置检测(圆光栅),不过会增加成本和机械结构.

网友D:
检查一下P2-53位置积分补偿,稍微设定一点数2-4之间,切勿设大否则飞车,会起到良好的定位后自补偿作用。

网友E(2022-09-05):
位置环增益往大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