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一次系统图的图框表格哪有?

楼主(2022-06-15):
就是类似这种图框表格的 EPLAN 有没有自带的?或者哪里可以下?还是说这个还得自己做表格?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自家公司需求定制,自己做表格

网友B:
我觉得一次系统图,最好用CAD,比较合适,用EPLAN做一次系统图,前期要做很多相信表格,属性,前期工作比较麻烦一点,后面会好很多。谢谢!

网友B:
多收集点一次项目的CAD文件,然后再用eplan做

网友B:
我在项目中见过的一次系统图,都是用CAD绘制的,如果用EPLAN绘制,可以参考CAD的一些内容,尤其找一些实例案例来参考一下。

网友C(2022-07-21):
表格还是根据自己公司风格,也可以参考别人

网友D(2023-05-28):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