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数据组合筛选程序

楼主(2022-06-15):
//数据组合,根据目标值和组合数据个数,选择出大于大于目标值的最小组合

//如设定3数组合,查找数据表任意三个数的和,选出大于目标且最接近目标的 三个数。

//计算数据库各个数与目标值差

FOR #I:= 0 TO 7 DO

    #计算组[#I] := #数据库.数组[#I] - #目标值;

END_FOR;

//根据选择组合数做出判断

CASE #组合数 OF

    1:  // 求出最接近目标数的值

        FOR #I := 1 TO 7 DO

            IF #计算组[#I] > 0 THEN

                #A := #计算组[#I];

                FOR #J := #I + 1 TO 7 DO

                    IF (#计算组[#J] < #A) THEN

                        #A := #计算组[#J];

                    END_IF;

                END_FOR;

                IF #A = #计算组[#I] THEN

                    #编号1 := #I;

                ELSE

                    #编号1 := #J;

                END_IF;

                EXIT;

            END_IF;

         END_FOR;

    2://任意组合两个数,算出大于零的最小值

        #A := 0;

        FOR #I := 0 TO 6 DO

            FOR #J := #I+1 TO 7 DO

                #B := #计算组[#I] + #计算组[#J];

                IF (#B > #A) AND (#K = 0) THEN

                    #A := #B;

                    #编号1 := #I;

                    #编号2 := #J;

                    #K := 1;

                END_IF;

                IF #B < #A THEN

                    #A := #B;

                    #编号1 := #I;

                    #编号2 := #J;

                END_IF;

            END_FOR;

        END_FOR;

楼主:
1211C的SCL语言,没法模拟,不能仿真,谁有更好的数据办法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个便宜的西门子PLC,二手也可以用来测试程序。SCL编写的用硬件来测试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错,我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错,我来参考一下。



有问题了,说一下我改进改进

网友B:
如果#计算组[#I] 的值为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计算组[#I] 的值为负数?

        -----------------------------------------------------------------负值说明采集数比目标数小,做组合称重时候,负数直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