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多位置不定点的往返运动

楼主(2022-06-16):
有个项目需要包括原点在内一共9个位置的不定点运动,打个比方我现在在位置1的话,位置8的信号亮了需要直接从现有位置1移动到位置8,位置4的信号亮了需要直接从现有位置8移动到位置4,位置6的信号亮了需要直接从现在位置4的位置移动到位置6,还有就是多点位置信号同时亮的话,往大的方向移动,比如我现在在位置3,位置2,位置4,位置5的信号同时亮了优先移动到位置4,然后再移动到位置5,位置2的等待时候过长然后才移动到位置2,在移动的时候不能回到原点后在移动。现在有一定的思路,但感觉写梯形图的话有点繁琐,请教一下有无什么比较简便的思路

楼主:
现在自己的思路是记录1-8的位置差就是1+2+3......+7一共28个位置差,正反向一共56个

网友A:
写个CASE语句,现做判定9个灯的亮起,根据优先级给CASE的判定变量赋值,然后判定当前CASE的值是多少就让他往哪里移动。比如,IF 灯9 = TRUE THEN  CASE1 = 9    ; ELSIF 灯8 = TRUE THEN  CASE1= 8 .......

CASE 语句判定, 1,MOVE TO 1 ,

                            2 ,MOVE TO 2,

网友B:
这个没啥啊,移动采用绝对位置模式,然后让它去哪里直接发送位置参数触发运行即可

网友C:
我三菱不熟,西门子熟悉,按西门子的思路,

按题意推测前提条件,运动过程中还没到位置,其他位置请求发起时,命令不会覆盖,之前位置动作完成后再执行当前。现场按钮按下后,请求会保存,当小车行走到位后,复位本位置请求。

1、array[1...9]of real  (设定9个位置)

2、分支,判断是单点请求还是多点请求

3、单点,将位置和速度赋值给绝对运动模块,并上升沿触发。

4、多点,中间变量记录小车当前位置编号,循环从当前编号到9,看是否有请求,有就执行。完成后返回步骤2。如果当前编号到9之间没有请求而且是多点,则循环从当前编号到1,降序循环。有请求就执行。执行完成返回步骤2。

5、小车移动到位置后,复位当前位置的请求。

网友D:
用梯形图好像很费事,用语句应该省事,按2楼的做应该可以

网友E:
采用带内部位置控制模式的总线绝对型伺服,直接给位置和速度就行了,也不用考虑原点开关,方便快捷好弄

网友F:
按题意推测前提条件,运动过程中还没到位置,其他位置请求发起时,命令不会覆盖,之前位置动作完成后再执行当前。现场按钮按下后,请求会保存,当小车行走到位后,复位本位置请求。

网友G:
你想想485多站号怎么搞得就行啦

网友H(2022-08-12):
哇塞,感觉很牛啊,太牛了

网友I:
二楼思路可用,用梯形图也是一样可用实现,定义一个步骤变量即可,什么条件满足赋值不同的数值,再按照数值条件触发走位置。

网友J(2023-05-23):
引用 楼主:
现在自己的思路是记录1-8的位置差就是1+2+3......+7一共28个位置差,正反向一共56个...



你是怎么确定路径的啊,比如位置1到位置9,是1-2-3-4-...-9,还是1-9,正向还是反向去目标位置,定位反向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