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 S2系统冗余实战

楼主(2022-06-16):
    过去为提高系统运行可靠性,西门子S7-400提供双PLC系统冗余和S7-300软件冗余。

    随着西门子S7-1500开始大量应用,西门子近几年也推出可以支持S2系统冗余的H系统CPU,极大的提升新PLC的可靠性。

    市面上普通的PROFINET远程IO较多,但是能支持S系统冗余的分布式IO却非常少。

    支持S2系统冗余远程IO简单的理解就是能与H系列的两台PLC同时通讯。普通的MRP只能是与其中一台通讯,如果这台CPU停止运行了 ,那么通讯也就断了。

 捷通科技推出的CMDF9系列远程IO和CMDC2PN9网关,在固件升级至V4.7版本后可以完美的解决双PLC冗余通讯,大大的提升系统可用率。

   下面的视频是2台S7-1515RH PLC与CMDC2PN9、CMDF9系列远程IO构成的双机S2系统冗余测试,供需要了解此类应用的工程师们参考:

网友A:
视频没发布成功

楼主:
审核中现在应该成功了吧

网友B:
视频可以正常看,这种一般使用哪种场合?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B:
视频可以正常看,这种一般使用哪种场合?



远程通讯设备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在通讯回路和PLC上,有些用户比如化工厂、发电厂等,要求双机冗余,正常工作时,一台PLC作为主PLC正常工作,另外一台相同的PLC同步机跟踪主PLC作为备用,一旦主PLC出现故障,另外一台备用PLC立即接替主PLC工作,而此时的分布式IO也自动切换到系统正常工作。

支持同时被2个PLC访问的远程IO必须满足2个条件:网络的MRP硬件冗余和S2系统冗余缺一不可。

当环网中有任意网络断开或其中有一个PLC损坏,分布式IO也能照常工作,这种模式目前只能在PROFINET专用芯片上实现,例如西门子ERTEC200P,用单片机软件模拟的Profinet模块目前是无法办到的。

网友C(2022-09-28):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老铁

网友D(2023-05-01):
引用 网友B:
视频可以正常看,这种一般使用哪种场合?



冗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