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模块BFM22#

楼主(2022-06-16):
  三菱FX3U模拟量控制篇,在顺控程序中有一条:Movp H01A2 U0\G22是对便利功能的设定。

使用上下限检测功能b1,上下限出错状态的自动传送功能b5,量程溢出状态的自动传送功能b7,出错状态的自动传送功能b8

  我搞不懂的是H01A2这个16进制的数,是如何对应BFM22#位分配的。这22#最大到b8能用,A对应的是10,不是已经大于8了吗?01A2转换成二进制或其它进制也对应不上这22#的分配表。请大神指导指导。

  懂了的话,相信后面的26#……29#也是同样套。谢谢各位!

网友A:
B0~B8 不是9位么     01A2转换为2进制就是0000 0001 1010 0010  然后一位一位的去对。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B8 不是9位么     01A2转换为2进制就是0000 0001 1010 0010  然后一位一位的去对。HAVE FUN!...



怎么对啊,例如1010这里对分配表的哪个

网友A:
0(B15)0(B14)0(B13)0(B12) 0(B11)0(B10)0(B9)1(B8) 1(B7)0(B6)1(B5)0(B4) 0(B3)0(B2)1(B1)0(B0)

HAVE  FUN!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