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升降回流板的流水线程序如何编写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2022-06-16):
关于带升降回流板的流水线程序如何编写可以少走弯路?求思路

网友A:
找一个成熟的模板 抄抄,最安全

网友B:
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先列出一个工艺程序框图,在按照工艺写PLC程序,不是最好,但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前提条件先把工艺过程搞清楚。

网友C:
按照工艺流程,按步写,中间跳转手动报警做好

网友D:
工艺要求有吗?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