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停电了,下次启动时要显示出来停了几天电

楼主(2022-06-16):
fx3u停电了,下次启动时要显示停了几天电,程序该怎么写,各位老师谁可以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不能给你程序,但可以给你个思路,用PLC内部时钟来换算Plc停机时间。不过你可以单独写一个程序测试一下结果。

网友A:
可以用初始化指令和读取PLC内部时钟,等条件来换算停机时间,谢谢

网友B:
初步的想法 未必成熟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初始化指令和读取PLC内部时钟,等条件来换算停机时间,谢谢...



谢谢,假如跨年可能就行不通了是吧?3u里面没有年月日的加减运算是吧?

网友C:
PLC里面有时间,断电时候保存一次,上电保存一次,一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的想法 未必成熟 可以试试



谢谢,这个我也想过了,就怕跨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里面有时间,断电时候保存一次,上电保存一次,一减就好了



年月日好像不能减吧?

网友B:
跨年也没问题吧 跨年之后D8018数值就增加了

网友D:
不管咋样,如果PLC内部电池电耗尽了,这些就扯淡了

网友A:
三菱的PLC的电池会坚持至少一个礼拜,不可能几天就电池没电,时间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E:
使用掉点保持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F(2022-07-18):
上电时间减去掉电时间就是

网友G:
用物理外挂吧  PLC时钟这些个东西,你要是考虑太多那就没得搞  基本的就是读取时钟值了